卡到内存了

楼主(2010-01-12):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开机通电什么都好使 就是卡内存了C1不过 我量了下内存供电还有其他全部正常 CPU没虚焊 我个人判断是北桥虚焊的问题但是用手使劲压了也不好使能是北桥虚焊了吗478的主板  还有那位高手能给我讲讲开机电路的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一下线有没有开路

网友:
应该没有所有的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排除北桥的故障  就先刷下BIOS

网友:
建议换条比较厚的内存试下,因为很多板都是插上内存会有点松动,导致接触不量

网友:
先易后难..换新的内存看看...不行就清洗一下槽.还不行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建议先压一下CPU.

网友:
有抱警吗。。。///

网友:
刷下BIOS还不行那就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