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830NU/L.不能触发

楼主(2010-01-12):
   DBM的南桥,没的图纸,待机电流0.002.。。。。。。不能触发

                 刚上电,电流为0.02,过2秒变为0.002....没找到3V,5V电感、但是在芯片和IO附近测到3V,5V

网友:
什么机器  什么型号?

网友:
把机器型号 板号发下  我们帮你找图  就算没图  也可以帮你方便分析下  什么都不说  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先排除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LZ 说的也太大概了   不好回答

网友:
顺这按键往前面跑电路压。看看按键电压是哪里提供的。应该可以查到点上的

网友:
开机芯片和南桥那段有短路没?

网友:
老本子。急呀,芯片也没见过

网友:
帮忙找哈呀,

网友:
测待机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就是老本子才不好修呀

网友:
老本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