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5,开机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0-01-12):
一台宏基ASPIRE4315机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就白屏了,有时很短时间,有时2个小时左右,时间不一定,出现白屏后,关机重启正常进系统,还是不定时出现白屏!此机是集成显卡,怀疑是北桥虚焊,那位有修过同类故障的高手,指点下,谢谢啊!!
显卡

网友:
我的旭日C460A 也是这样 怀疑 显卡 还没做呢 呵呵

网友:
要分清楚是显卡还是显卡到屏接口电路之间的转换控制电路有问题 还有屏线有没有问题 不一定绝对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屏上的问题,和显卡没关系,关注

网友:
我见过一台,,是屏的事

网友:
这个机器还在拷机,反复开关屏,偶尔出现白屏!估计是屏或屏线面大!

网友:
排队屏和屏线应该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