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0A

楼主(2010-01-12):
这有台旭日C460A   有时候开机正常 但开一段时间后白屏  有时候一开机就白屏  但外接都正常怎么回事呢  又是显卡????

网友:
要分清楚是显卡还是显卡到屏接口电路之间的转换控制电路有问题  还有屏线有没有问题  不一定绝对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屏线有没有问题,如果屏线是好的,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 先简单后复杂  先从屏线开始吧

网友:
先换屏试试,在判断是屏线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位兄弟有这机图纸啊,显卡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