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 集显问题!PCB热的时候能点亮,冷了就点不亮!

楼主(2010-01-12):
昨日到手一台HPV3000  945  集显。
刚到手时裸板开机电流0.52 不动了,经验得知可能是没读内存。重插了内存只点亮了一下。之后就不行了。换了内存也同样。
之后加焊北桥也是如此,加焊了南桥OK了,昨天凉了一个下午测试OK。晚上装机完毕开机一测,老问题又重现了,头大!!!
目前情况如下:
1、加热南桥附每次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冷机问题重现。
2、每次冷机时间10分种左右第一次能点亮,第二次开机问题重现。

以前有修到过北桥问题的同样机子。
但这次不太一样。有哪位仁兄见到类似问题,发表一下建议~~~~~~

网友:
那还是把北桥重做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6150的问题,重植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知道你看不看具体内容的,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网友:
北桥6150性能不良

网友:
我就奇怪了。只要有一个人说错了,后面的人都跟着这个人的说法再来一遍,或者加上几个字就发。跟楼主所说的完全不相搭。。。。

标题都有了,是945集显,不知道哪能弄来一个6150.。。。。

另外,我也是遇到这个本了。不过是清一下CMOS就好,过一两天又回来了,楼主看看清CMOS有用不?不过也是还没找到根源。正在检测中

网友:
我就是说嘛,楼主明明说的是945集显,咋就冒了个6150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不过我遇到的确是6150,不过我觉得可能原因是一样的,应该都是主板基板出了问题或者其他BGA封装的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主板放到BGA上拷2个小时  个人认为是哪个桥片已经不行了 热了能启动 冷下来就不行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呢

网友:
测试卡可以跑码吗

网友:
我遇到是965的,也是集成的.   北桥做BGA了,也没有好.

网友:
我手里现在有一片945集成的也是这个问题,清一下CMOS就好,过一两天又回来,疑难杂症。我已经换过南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南桥重植一下,不行北桥重植,先要排除虚焊氧化的可能,你这个明显的就是电路器件不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电路元器件不良,这样考虑问题就不是没有头绪了

网友:
不行就换。。。。

网友:
电容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
北桥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