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怪问题

楼主(2010-01-12):
R50怪问题,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是0.04A 跳到0.03a然后跳到0.02A此时待机电压3V 5V  1.8V都有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开机电压就掉电为0。01A而且有时开机能亮,开十次左右能亮一次。掉电后有时候会有3V 没5V  有时候3V 5V都没有。更换过1631及电容。TB 和IBM芯片。现在没思路了。就发上来让大家也来讨论下,以后修到这种故障也好有个参照。谢谢

网友:
开关电压 常有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显卡虚焊会导致触发保护的

网友:
开机电压正常,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的   NB已经被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