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电脑cpu可以升级吗

楼主(2010-01-12):
各位兄弟们,我有一ibmt23电脑现在内存是512的cup是1.1ghz。用个杀毒软件都好慢,请问高手们还可以升级吗?

网友:
这种核心的CPU最高有1.33的,快不了多少

网友:
这机器再升级也没多大意思了,SD内存都没有了,建议楼主换机器吧

网友:
这种CPU最高可以升到1.2的

网友:
T23 可以升级的 不过正像楼上所说 即使你升级了 也不会快哪里去 没有必要 SD内存很贵的 256的要 50左右
还有即使内存升级到1G CPU也升不高了  一样很慢  建议换机 签订完毕

网友:
T23 1.1速度很快了,不如找两个SD512 内存 估计能快很多 至少跑表XP应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