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跑B0 AA,求救

楼主(2010-01-12):
一块TJ845GV-A的板子,老是跑C1过后B0 AA不动,什么卵问题拉,能正常开机,CPU1.72V,内存2.48,辅助1.28,显卡1.48,换过IO,电源的所有管子,加焊过NB,SB,U座子,我编程器刷不了这个BIOS,用别的BIOS换上去还是一样,还是跑B0 AA,搞毛啊,我草 帮我分析下,多谢了

网友:
楼主要多注意言词,有点粗了
B0多注意内存槽有没接触不良,再仔细排除一下,观察每个针脚
   再排除内存到北桥线路,我修过这线路上排阻变值会出现此现象
   如果不行才考虑刷BIOS

网友:
我打过内存阻值,就有1条线是366,其他都是386左右,但是找不到这条线经过的排阻啊,会不会是直接进NB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网友:
先清洗一下槽试试...有时侯要清CMOS才行.

网友:
都搞过了啊,U,内存都换过了,一样

网友:
这种生产时省略了排阻了吧
你再细看槽吧,再不行就得考虑换北桥试了

网友:
找见了,的确是没经过排阻的在背面跳线了后直接进NB了,其他的都经过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到底这个板子是什么的问题撒

网友:
首先就是排阻的问题 有可能是排阻坏或排阻虚焊 B0肯定是内存不过  可以刷个BIOS 换个IO 加焊下北桥

网友:
线刷BIOS,在做北桥吧

网友:
挡显卡了嘛  楼主看看显卡吧

网友:
你们说的都做了,依然搞不定啊,我怀疑是NB的问题,该天拿他实验换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