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B液晶

楼主(2010-01-12):
我有个三星245B的液晶显示器,现在是灯亮,能关和开,有个5V输出,就是无24V和别一个5V输出.24V是高压板供电的;5V是到驱动板的, 驱动板反馈的3.3V是有的 请教一下 就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电源的问题 谢谢哈,
因为没有图纸 自己看到路估计工作原来:通电的时候5V到驱动板 经过反馈电压让电源启动,再输出24V和别一个5V ;请高手指点对否?????谢谢

网友:
应该是背光部分了 但是 你 有没有看到 隐约的 图像啦 这个你要 说一下

网友:
要是24V是由驱动板受控的话,你可以模拟接高或低电平开机看否有24V电压就知了,

网友:
不对,估计你连电路图都看错了。

网友:
不会 ,电路图还是看对了的
一个5V到驱动板 驱动板有个3.3V反馈到电源
不接这5V 驱动板就没有个3.3v ,不接这个3.3V 还是没有24V输出
哥哥有电路图没有 谢谢哈
有加我QQ:125636184

网友:
换个高压板就好,三星都这样

网友:
通电的时候5V到驱动板 经过反馈电压让电源启动,再输出24V和别一个5V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467-1-1.html你这

里俩5V了,我还没碰到过俩5的板子 ,所以说你看错了。

网友:
一个5V是辅助电源输出 的  这个电呀是有的
一个是从24V上面分的一个5V也是到驱动板的

网友:
当安开机的时候 驱动板就输出个3.3V电压到电源,关机的时候启动上面辅助5V是有的 ,无3.3V输出 是不是说明驱动板是正常的 ,电源有问题,高压板有短路才没有24V输出 ,但断开高压板 也没有输出24V ,主电源是F9222L的芯片
请指点哦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 就是没有找到配件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强制开机 24V有输出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怎么样强制开机的 我今天也接一台同样的液晶  只有等凉24V 也没有

网友(2010-02-11):
也偶遇一24寸的电源,看那电源简直就液晶电视,还有那高压也一样啊。呵呵~

电源板待机只有SB 5V,可是工作时也仍只有这个SB 5V,晕死了!24V 12V根本没有!而电源板上并无明显的短路!很新。

一查,2个小8爪的电源IC坏了(分压电阻断,贴片二极管短)。2颗IC更换后OK,收350,买点年货。

L6562D+3842 经典组合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强制开机,应该是在电源板上接个3.3或5V的电压接到电源板上的开关信号上。。。以前修创维电视时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