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贴片电阻标示的018 是多大的电阻啊?

楼主(2010-01-12):
如上··
                            018应该不是18欧吧··
        那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01B,而非018,01B中01和B分别是有效数代码和0的个数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01B···呵呵··看错了·那是多大的啊?

网友:
01===100  b=10的一次方,100乘以10的一次方=1K

网友:
那么X65是多大啊? 这样的贴片电阻,怎么读数?有什么规则?谢谢

网友:
65X是46.4欧

网友:
看来基础知识很重要啊

网友:
谢谢大家··
终于知道怎么样区分了··
  01B= 01《是100》X B《10的一次方》=1K
  很感谢张老的资料··

网友:
张老发的连接太好了,我以前都没看到这些,基础还不是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