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电源~过电压烧毁 没有电源IC 那种怎么原理。。求个原理图

楼主(2010-01-12):
有一cjt j-311rs传真机 。。客户说是电压不稳烧了的。。拆开看 保险  压敏电阻炸裂 300多K 和 一2M 的电阻洗白  开关管洗白   换上去了就是 没输出 我不知道这种电源的原理 没有电源IC 的  (就如3842之类的 没有) 求个原理图谢谢  ~!

网友:
應該比電腦用的電源簡單吧,傳真機只需要+5vDC和+24vDC,待機時只有5v,當有傳送或接收時才發出指令訊號给電源裹的光電耤合器,導通三極管輸出大電流24v

网友:
这类机器的电源一般都采用了TOP集成电源管理元件,,你换上开关管是不行了。你能 看到型号吗?

一般有TOP221Y TOP222Y TOP223Y TOP224Y(TO-220)

图片是:

网友:
不是楼上的那种,是自激的电源,,,

网友: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
那个 管子是 8N60C

网友:
一体货电源IC,内部已经集成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这个 机器我改了 个 电源板上去 但是 原来那个电源有个-6V的电压 我 改了个 现在可以通电了 就是 一把复印的 纸放进去 就 断电 郁闷了 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