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滴答声

楼主(2010-01-12):
清华同方显示器通电开关灯不亮,有滴答声。300V有。

网友:
说的不清楚  行 场电路 高压包工作了吗 指示灯会闪吗

网友:
明显是有短路,不明白你们是不是维修人员,净问这些问题?

网友:
刚学,不清楚,灯不亮额

网友:
行部分有短路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三星743CF
也是这个问题,有规律性的滴答声
电源灯闪

网友:
查不到什么地方有短路

网友:
先确定哪一部分电路有短路的,一般先断开行电路{在二次电源后面},在二次电源后加一60W灯泡做负载来确定这一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断开行供电看看 它的可能对大了
其他电路也有可能哈

网友:
你的是升压的  还是降压的二次电源 升压的把电感去掉加以灯泡试下  是降压的就把二次电源管前断开加以灯泡 试下有电压 那看看行管坏了没有 有没有在行管周围明显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