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刷完BIOS ,开机屏幕显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Flash”,现在该怎么办,望高人指点

网友:
存MAC地址的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存MAC地址的芯片是哪块芯片

网友:
93c46~~~~~~~

网友:
刷丢了MAC地址了吧!加mac参数再刷一次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
网卡MAC地址不合法.板载的网卡就关掉它.PCI网卡就拔掉它.再开机试试.

如果一定要用网卡,可以改一下mac地址试试..

网友:
加mac参数刷  请问怎么个加法

网友:
一般这个主板的厂商提供一个程序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