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显示器还能修吗??

楼主(2010-01-12):
(图片)

网友:
不知道楼主检查了电源板了没有,是否确定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啥牌子,啥型号?
CRT还是LCD,你让大家猜灯迷呀?
要是CRT可以修,LCD,难说。

网友:
电源板供电正常。看似像屏的问题,不大确定。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试一试

网友:
很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屏的问题,98%都没得修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吧,屏坏出这种问题还没见过

网友:
估计主板或屏线问题。。

网友:
这种没得修。。

网友:
平的事  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下看看  屏的事的话 就不能修了

网友:
就是呀   先把驱动板和屏线换了在说

网友:
以前遇到过,,,,冷态开机时图像正常,,,,一会就是楼主发的图片那样,,,再过一会就是白屏了,,,

网友:
是15寸杂牌的机器,日立的屏,开机总是这个样子,无论多长时间,估计是屏挂了。

网友:
修过一台,换屏好了!

网友:
这批日立屏都是有这个问题,曾召回过一大批。只有换LCM驱动电路。

网友:
我有修过一回,换驱动板OK

网友:
换屏上的驱动芯片。屏坏了的我也修好几块

网友:
前几天我还修了一次这样的LCD 是因为一个330的小电阻,换了就OK了,

网友:
觉得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换通用的信号板高压条试试看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屏的问题     你可以换个屏看看    可惜屏太昂贵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  不用维修了  报废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出问题了,换通用板现象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