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IRDY灯亮

楼主(2010-01-12):
一个技嘉845集成板子 ,以前修的时候 是全板无复位 然后我把门电路换了 还是全板无复位 ,今天无事 拿出来看了下  结果诊断卡的全部灯都亮 包括IRDY 和RST    IRDY灯亮 一般表示北桥缺少某项供电   但我拔掉电源  在插上 竟然自动开机还跑码了 然后上内存 直接亮机    我估计可能是什么虚焊

于是又拔掉 大概等了一会 在插上 竟然又不跑吗 全部灯都亮

我加焊了下IO 我怀疑是IO或北桥虚焊  现在板子被我洗了下 在外面晒太阳  不知道 能不能好

一天后 我试了下 还是老样子 于是 我换了IO 和门电路  仍然不行 于是我又刷了BIOS还是不行 我估计不是BIOS问题  就是每次都要重新插下ATX的电线 才可以跑马

我就是发现那个灯亮不正常的时候 我测了下电压 都正常 时钟也对 就是全板没复位 后来我量了下 门电路的1 2 3 4 5 6脚和正常情况下不一样
正常的情况下 1:3.3V   2:0V   3:0V  4:3.3V   5:0V   6:3.3V
不正常的情况 1:1.1V   2:3.3  3:3.3 4:0        5:3.3V  6:0V
别的情况下 都正常  我跑了 一脚的线路 发现一脚连着IO 于是我把 门电路 先换了 是74 14门  上电还是一样的情况   于是我又把IO  技嘉专用的8712F-A  GB给换了 还是不行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6492-1-1.html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晒好了没有

网友:
没晒好  把ATX电源拔了 在插又可以跑
第一次开机不能跑 关机在开 还是不跑 只有拔掉ATX电源从新插 才可以开机 跑吗 诶 不摘掉怎么了

网友:
现象很怪,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有点怀疑是不是BIOS问题 因为听说技嘉板子BIOS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我很努力的修也没弄好 诶

网友:
你先不要把它当空焊的板子修 就当它不开机 看看在不开机的时候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什么1.8 1.5 1.2 等等
如果是按空焊修会死人的!!!!

网友:
32.768晶振正常吗 还有谐振电容可能有漏夜

网友:
你的是技嘉845GV或者GL吗,你把北桥附近的3055换成15N03就好了。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不是3055  我还是给换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你先不要把它当空焊的板子修 就当它不开机 看看在不开机的时候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什么1.8 1.5 1.2 等等
如果是按空焊修会死人的!!!!
引用 网友B:

我没当空焊 我就是发现那个灯亮不正常的时候 我测了下电压 都正常 时钟也对 就是全板没复位 后来我量了下 门电路的1 2 3 4 5 6脚和正常情况下不一样
正常的情况下 1:3.3V   2:0V   3:0V  4:3.3V   5:0V   6:3.3V
不正常的情况 1:1.1V   2:3.3  3:3.3 4:0        5:3.3V  6:0V
别的情况下 都正常  我跑了 一脚的线路 发现一脚连着IO 于是我把 门电路 先换了 是74 14门  上电还是一样的情况   于是我又把IO  技嘉专用的8712F-A  GB给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点亮啊  应该不存在不正常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电源管理是不是5093的,是的话换掉试一下

网友:
cpu座你还是要考虑的,桥你加焊了吗?

网友:
电源管理是不是5093的,是的话换掉试一下
引用 网友D:

电源IC的却是5093 的
我等下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觉这个故障很有规律 就是第一次插ATX电源 点不亮  拔掉在插就可以

网友:
CPU座子的阻止应该正常吧

网友:
CPU座子的阻止应该正常吧
引用 网友A:

电源拔掉在插 就可以正常跑代码 亮机 啊

网友:
拔下电源就能点亮,我也见到过。应该和IO有关。我见过几片板,不亮拔一下电源线接口,在插回就好了,反复这样。最好换IO全OK了。

网友:
既然老哥你已经找到不正常时7414的引脚状态不一样,起码你要弄清7414各输入脚的信号是哪里产生的,各起什么作用,然后顺藤摸瓜的,反查罪魁祸首啊!

网友:
想了半天,楼主说的7414大概是分流复位信号的非门,貌似没啥好查的,本身就是全板无复位,就按无复位的流程检修了!

网友:
把那个南北桥1.5V的那个MOS管换了就好

网友:
碰到过电池座不良造成这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IO换过了啊

网友:
门电路我给换了 呵呵

网友:
把那个南北桥1.5V的那个MOS管换了就好
引用 网友G:

也换了啊

网友:
该怎么办 高手在哪

网友:
电源管理换了没,机箱电源有换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