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 3050 memory is low

楼主(2010-01-12):
机器传真时 提示 memory is low  复位过后还是有这个提示,打印复印都可以 问师傅们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内存清下

网友:
进菜单栏里面....有个个人设置(英文的...)...找到一个叫做 clean memory...就可以了...因为你机之前接受的缓存..满了....清一下就可以了...小问题..

网友:
你们说的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可能選了超精細和機器裹掃描部份污糟,你可選即時傳真而不選掃描並傳真,這樣便不佔用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