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水纹

楼主(2010-01-12):
请教一下大家: 我刚接修一个aoc19寸纯平995f显示器 一开机画面出现水纹,但是用一会水纹就渐渐的消失了,我也是个新手请大家指教指教哪的问题

网友:
400V电容或是一次行供电电容可能失效

网友:
首先无疑是滤波电容

网友:
我都看了 没有问题啊

网友:
总之是有干扰信号干扰了视放电路,,,,这干扰可能就是因为电容失效,,,

网友:
进厂家模式里面看看,有的有调节选项的

网友:
修好的后,回一个帖,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呵呵  还凉着呢  我把电容基本上都快换变了 还不行  郁闷啊

网友:
5楼 是不是有可能尾板那边的事呢

网友:
呵呵  修好了  原来是尾板上的电容失效引起的   可放下一块心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