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NF4S主板死机

楼主(2010-01-12):
维修案例:
接一块onda nf4s主板(754针),经常死机,经测试,安装ghost系统时,能完全复制完镜像文件,重启解压的时候,依提示信息来看是到了检测硬件信息时就死机,先清除CMOS,恢复原厂设置,故障依旧。再更换显卡,内存,硬盘,CPU等其他配件,无效,确定为主板问题。上电测试各电压如下:
内存主供电2.57V,基准1.29V;
主芯片(单桥)主供电1.53V(此供电同时供给PCI-E显卡);
CPU供电1.40v
从电压上分析均正常,死机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试更换内存供电管06N03,用D434代换,再次重装系统,到解压时还是死机,看来问题不在这里。然后更换芯片主供电管,是一对GOT03,用09N03代换,重新安装系统,顺利通过解压程序,正常进入系统,维修成功。

网友(2010-03-16):
太谢谢  我今天接到三台这样的电脑     楼主太有才了  太有耐心了

网友:
哎  我接到三张板子和楼主的一样   我把内存控制块    内存供电管    更换主芯片供电管    搞了五个小时 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死机的时候在测试下电压  就知道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