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649-m3 cpu不工作

楼主(2010-01-12):
1 。存没有时钟
2。cpu的复位没有跳变 时钟 供电、
3.pci的时钟,复位(有跳变)都正常
4.主板上有两个时钟芯片 从时钟芯片能直接和内存的时钟划响(型号是:9p935aflf)希望能提供它与主时钟芯片的pg信号脚是第几脚

网友(2010-03-16):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内存时钟芯片,不行的话加焊北桥,不行的话估计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