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0-01-12):
今天接了一个同行拿过来的150,看还有拆过,看电流以为是通病,直接报了价,才维修,拆开来看,发ADP3205,少了一件,用万能表,直接划这个器件连然到那里,再看图纸,再加加焊一下AD3205一下,上电试,电流还是一样,然后再量核心电压都起来了,所有电压都起几来了,插上数码卡,跑FF~最多也跑到06,看数码卡没有复位,和帧信号,直接重做了南桥,然后再上数码卡试,跑12,看起来有复位了,但是还不行,想到可能北桥不行了,就直接加焊一下北桥,数码卡,马上跑起码来,然后上屏显示。因为以为是通病只报了80元,没有报二次价,亏本了

网友:
厉害  以后长经验了 哈哈

网友:
你以为是什么通病啊,说来听听,避免在犯错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出别的问题  就跟你说的一样   二手本

网友:
一般我们修本等修好之后再给客户报价

网友:
我们修本一定不能凭经验维修,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网友:
有些同行吹你报价,吹得很急,还有时你多笔记本时候来不急报价呀

网友:
来不急检测

网友:
它的通病是指U供电管理芯片虚汗吧
还是别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修好了在报价  客户闲你报价高 不修了 怎么办?

网友:
这个通病 呵呵
我们这 是先修好了 再抱架的
舍的 到时候修了亏本  或者再抱价 客户以为 又加钱
不修了  那亏的更大

网友:
通病都是U的供电芯片虚了,,,上次我遇到一台300搞定,,洛铁拖了几下就好了,,什么也没换。。。呵呵

网友:
下次注意就好了

网友:
数码卡的作用到底多大呢,不懂需要不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