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笔记本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01-12):
换了桥,还是时有认到,时有认不到,应该怎么去检修呢,请求检修思路

网友:
能不能写详细点,什么型号的本,什么型号的桥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呀?串口还是并口的硬盘
检测不到硬盘时供电正常吗?复位信号正常吗?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吗?遇到过夹层短线的

网友:
有的主板设有硬盘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