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內显黑屏外显花屏!换显卡和北桥显存还是一样!

楼主(2010-01-12):
接到客户的机器,说是內显黑屏,外显花屏,一看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显卡虚焊的问题!以前从没换过T61的显卡 ,就瞎跟客户说有百分之80把握!主要是想客户留下来研究哈了,拆机真辛苦,乱七八糟一大堆!完了,用隔热纸保护好北桥显存,BGA下部温度215,上部温度最高290!紧张等待之后,285度终于冒珠了,可是就是挑不动显卡,心想肯定温度不够吧!就再等等!290了了,还是 不动!一狠心用力给拔下来了,很幸运!没掉点,没掉绿漆。等温度降下后,发现北桥和显存都冒珠了,妈妈的。这次工程干大了,没办法,继续拆北桥显存吧!很幸运都没掉点!直接换掉北桥和显卡,显存了,做完之后测试!妈妈的干了这么长时间!既然和原来故障一样!彻底崩溃了,.........................

网友:
现在有高手不换显卡就修好花屏的,高手他们修的是电路,而不是换显卡

网友:
楼上的不太肯能吧。

网友:
T61   的封胶   太多了    不好做     换块显卡吧     再你那是什么台子

网友:
其实IBM T61 外接花屏,本屏不显,一般来说都是740显卡坏了,如过把显存和南北桥都用高温胶纸和锡箔纸盖好了,换了显卡就能好,但是这个是要求技术的。用红外BGA 和风枪式BGA 做的效果是皆然不同的。风枪式做的要相对简单点。

网友:
可是我也换了新的显卡和北桥了啊 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用的是R380B的台子

网友:
显然是BGA没做好

网友:
仔细检察一下看做桥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件

网友:
温度是太高了呀,380B无铅的也260也下来了那用那么高呀,再就是显卡的胶一定要除干净。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