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焊接技术(有图)

楼主(2010-01-12):
这个是一个16G U盘的板,大家看看是什么焊接上去的,不大像BGA,芯片和PCB板贴得很紧,丝毫看不见锡珠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金士顿的u盘 也是这种芯片。存储芯片好像是日本产的。不知道是怎么封装的。

网友:
图片再大点,这个不清楚,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上的图不清,楼主的头像更让人眼晕。

网友:
锡珠可能在中间吧,楼猪的头像让人看的起鸡皮疙瘩。

网友:
看不清楚
也是一种BGA封装

网友:
应该也是一种BGA封装、锡珠应该很小

网友:
该不是先和PCB板一起封装好再切成一片一片的吧。

网友:
就是BGA的,而且锡的接触面值很大,你拆下来,随便在电路板上过点锡,都能粘好,因为我前几天拆了一个8G的,壳太硬了,不小小心,就把壳和芯片一起分离了电路板,,,,,

网友:
这种是封塑,有防水、加密作用。

网友:
这种封装叫LGA。我们公司正在做用这种flash的MP3,这个是焊盘的样子。

网友:
数码之家有这种flash芯片的图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468

网友:
原来叫封塑?

网友:
这种封装什么焊接呢?芯片和PCB板帖得那么近 ,以后维修麻烦大了

网友(2010-04-19):
。。。楼主的“四眼mm”真的。。。

网友:
应该是用SMT回流焊弄上去的,不过怎么拆下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本来就没打算让修的, 一次性产物了

网友:
应该是一种BGA封装

网友:
就是BGA封装的吗,

网友:
这种芯片封装看过了,也焊接过。只不过焊过后为了焊接好点,把焊点搞高一点让它不要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