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smt问题???

楼主(2010-01-12):
有一块技嘉给联想代工的865主板,型号8ismt,原来CPU供电短路,有一路供电电感都烧焦了。然后我更换了坏的MOS管,原来是四路供电,现在烧坏电感那一路我没焊MOS管,一共是三路在工作,。上CPU供电正常,1.35V,cpu是P4 2.4GhZ,533 512的,用假负载供电只有0.85V,而且CPU没有复位,其他的地方供电都正常,南桥1.5    3.3SB   2.5V  ,北桥1.3V  2.5V   1.8V   都有,请问现再该查那里了?

网友:
改成三相供电的话 要改线路的  把电源管理芯片控制驱动芯片的那路要嘛接供电上拉 要嘛接地下拉 具体看芯片PDF   一般用102  电阻差不多了  不改的话会影响另外几相的

网友:
供电芯片是isl6556bcb   + 两个hip6602bcb   能不能说清楚点,该哪里呀?

以前也改过几个,是3相该两相,也没该线路就行了呀?

网友:
应该不会有影响,测测这几路电源的对地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