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系统320G硬盘,分区格式化后启动时出现8888000

楼主(2010-01-12):
用过DM后就出现这个88880005一闪一闪不动了,后来发现按回车键也能进系统,但是不方便,请教高手给个工具。
硬盘

网友:
这机器里面装了一个什么鸟联想慧顿,分区都没用。 可以用FDISKFIX / MBR
搞定

网友:
兄弟呀,我是清零,用联想的hddkill都用过了,不行,想低格但是走不动,就这样就能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联想工程师的回答,我是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
服务代码是:RC100112001535
我们为您提供的方案如下:
尊敬的用户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咨询,与您电话联系没有联系到您,根据您反馈的情况, 可能是您分区不正确导致的。
建议您备份硬件中的个人重要数据后,使用系统光盘,利用光驱引导进行格式化分区,然后重新安装系统进行测试。格式化重新分区,安装操作系统的步骤,如果您不是很熟悉,那么您可以参考以下的链接,会有图文的说明比较详细:
XP系统安装:
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 ... etail.aspx?id=23832
然后按照用户指导手册安装驱动。一般情况,先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然后逐个安装显卡、声卡、网卡等
驱动。为您提供驱动下载网址:
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 ... &showdriver=yes
非常感谢您对联想的支持,如果您的电脑使用中有其他的技术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再次使用网上邮件支
持服务,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您解决问题的。
希望尽可能一次帮您解决问题,更希望您对我的服务感到满意 ^_^

网友:
我试过了,FDISK /MBR不行呀,用过不是一样。

网友:
吧他挂到别的机器上用DISKGEN试试?

网友:
用LF,要是还不行就用现在系统盘上的品牌机隐藏分区的工具试试,现在不行就换个硬盘试试,还有可能是BIOS里带有还原卡一类的软件,可以关了试试。现不行我也没招了。

网友:
Gdisk32可以用这个软件试试,说不定可以给你惊喜。

网友:
最佳答案:用分区工具将C盘设为“作用”

网友:
挂到别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送维修站给他们弄吧,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好好的了

网友:
hbgz518
请问什么叫作用?现在还在保修期,想换都能换,但是这批机不少过了保修我们可怎么活呀

网友:
挂到其他机器上低格 这一类要先卸载掉备份软件 然后再分区 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