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 开机代码循环 CFC5-4342

楼主(2010-01-12):
这块主板拿来的时候CPU供电时有时无 我加焊了下供电芯片供电正常 开始跑代码(我的是四位检测卡)CFC5-4342 不插内存跑CFC5-0301 插上内存就代码就开始循环 内存供电0.9几 北桥加焊过 能不能是I/O有问题 请回帖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后面不是4342而是3938

网友:
查内存地址数据线是否正常,刷BIOS试试。

网友:
像这样供电时有时无的 很容易照成BIOS资料丢失,最好刷下BIOS看下

网友:
刷BIOS故障依旧

网友:
IO换下试试

网友:
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内存供电0.9 不对啊,应1.8左右

网友:
就是,内存供电电压0.9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