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吋液晶一开就灭会自动开启又灭(电源灯也一起开开关关)

楼主(2010-01-12):
朋友家有台19吋

电源一开就会自己灭又会自动开启自动灭(重复)

这台是合板高压,电源

打开有看到电容鼓起2颗
已换过   情况依旧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IC看看  还有检查一下灯关 反馈电路 还有灯管老化都会那样 你首先用通用高压条替换一下看看是不是高压条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条试一试,如果可以就是高压方面的问题,如果不亮就用原来的高压板,外接灯管试一试,还是不行,就用新的高压条外接灯管试一试,如果可以说明高压板和灯管都有问题。

网友:
谢谢两位

应该可以说灯管是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 忘记说
因为关掉  是连同电源灯也一并关掉
不知道是哪些零件有损毁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电源灯也是一亮一灭吗??
如果是  建议先更换所有的面板按键  包括电源键

网友:
测各键电压,异常的更换,正常一般是3.3V,有的漏电会变成2.几V,不一定是电源开关这个键,

网友:
了解
我有换过电源那颗按钮  情况依旧

如果别颗故障也会造成?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不会是明基的吧。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开关板 漏电不????

网友:
请问这种情况各位都没遇见过吗?

好吧  只好把全部按键换新

不是明基的

话说除了电源纽别的按键鼓胀会造成这样  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各位  我今天把全部按钮换掉

情况依旧
请问各位我现在该从哪里下手

谢谢

网友:
等故障重现时,测一下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分成两部检查,一步是检查电源各路输出,再有检查驱动板 看故障时有什么异常!

网友:
在5v 和12v上接个灯泡看看亮度, 主要看看是不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指示灯也一亮一灭的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 升压变压器背面的两个MOS管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部分,带不动负载
再要不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按键要全部换,我还遇到过,变压器的针脚虚焊的情况,所以把全部补焊一下吧

网友:
把高压断了, 外接高压条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多学习点

网友:
电源故障或是开关的按键都要查一下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么?

等待解决。。。。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那的问题,用通用的驱动板带一下是是,确定问题就好说啦,现在不知道是电源还是驱动呢

网友:
先把从电源到高压部分的线路断开,开机如果还是故障依旧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重点检查按键和各路电压,如果故障不出现则说明是高压部分问题,重点检查高压部分。漏电或短路引起电源保护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应该是MCU 的问题吧,有条件就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
先不接驱动板,测量电源部分电压输出正常吗?如果正常,接上灯管,给高压部分一个高电平看能不能点亮灯管,如果能,那电源和高压部分肯定没问题。确认电源和高压部分没问题以后,接上驱动板,测量MCU的供电,时钟,复位就不测(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果都有,100%是MCU内部程序坏

网友:
很有可能是带戴能力下降引起的。
重点查一下电源部分。
你查一下,次级的电压,输出的问题,12V5V是否正常。

另外你讲述的问题的时候,请把具体的参数讲一下。否则没有人能够你比较详细的答案。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

网友:
12v供电滤波电容冒了 应该主要查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