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光驱

楼主(2010-01-12):
建兴LITEON  52X  ,放进光盘无法读取数据,要不断放进拿出N次才能读碟,每次热身之后读碟都正常,请教大虾这是哪个部件坏了.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 激光头老化了

网友:
折下来清一下光头上的尘。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个光头

网友:
上面各位的答复似乎不大确切,应该是光头移动的导轴脏了,原来的润滑油干掉的缘故。

把2根金属棍棍上的脏物清除,重新上润滑脂。

网友:
拆开外壳 先清理下激光头 看激光头电路板 (就是可移动的那个东西) 上面有个可调电阻 用万用表打下它的阻止 然后将它调到原来阻值的一半 一半230 左右就可以了 出厂时一般在500~~600之间 DVD的是两个 CD的是一个

网友:
将激光头镜面清洁一下

网友:
激光头老化 清洁一下激光头

网友:
放入光盘后先看光头的动作是否正常,有弹的现象说明导轨脏了

网友:
不是光头的问题。。。。大多是主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