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s900 换显卡不亮

楼主(2010-01-12):
本本来时花屏!加焊后工作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花屏!换显卡芯片后不亮!电流为0.63A!各位大虾请帮我分析下!
芯片
显卡

网友:
你换的芯片不是新的吧,显卡芯片最好是买新的,拆机的装时温度控制不好很容易挂的

网友:
你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东西,或有些东西歪了,一定要仔细。

网友:
重换个新的,再仔细观察一下少没少东西

网友:
你看看贴纸什么的 还有有没有装好
要是没 就是换的芯片怎么样 或者你 换芯片的时候操作不对

网友:
换一个新的显卡,在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元件掉了

网友:
换的是新显卡!

网友:
我检查了,没有什么原件松动或掉落

网友:
0.63应该是已经开机了!同时S900的是15V电压的,如果还不行,就是芯片坏了!我是NEC售后的,这个机器修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