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型号GX270不认ide设备

楼主(2010-01-12):
机子本来可以正常使用,因硬盘容量小要再加个硬盘,接上新硬盘进系统不认盘,然后两个ide口都试了下,coms里设了下,现在搞的连ide设备都不认了

网友:
用原装随机光盘处理。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设置太特别了 ,其他的没问题 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都是几年前的机器了,早以没有光盘,dell加个设备真难啊,谁来帮帮我
搞的现在都不能认ide设备了,在线等

网友:
哪位弄过这机,cmos到底要怎么设

网友:
打一下DELL的售后服务电话,或许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办。

网友:
问题终于搞定了,和大家分享下
dell那机的硬盘数据线倒数第14根要切断,和它原来的那一根做的一样就行了
另外,要清cmos,然后重启电脑时它会自动扫描ide设备,一看,啊终于有两个hard disk啦
但是dell清cmos我放了电没有用,要在电脑出现f2  f12时按一些组合键来完成的,bios不一样组合键不一样,我这次是按alt+e和al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