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芯片是I/O参与开机,那些是南桥?

楼主(2010-01-12):
求助:基础问题没学好

我记的是英特的是I.O,
VIA是SB.

SIS呢?
NF呢?
ALI呢

网友:
不具有开机功能的IO
8705F 8705 83697HF工 83977EF 83628F 71805 47M102 8710 83877
一般来说,VIA芯片级的主板,南桥独立开机的较多。Intel芯片组的主板,IO与南桥共同开机的较多。有些V星的主板采用WB83304D芯片开机。

用独立开机复位芯片开机的,多用于华硕主板
99127 97127 ASB100 AS016 ASM58
V星主板用MS-XX等。

注:IO芯片的管脚定义带有PS ON--PSIN 或PSIN-PSON具备开机功能

网友:
遇到特殊情况跑电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