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CX-4521F激光一体机打印黑道

楼主(2010-01-12):
打出出来或复印效果一样,中间两道黑

本打印机打印量很少,还是原机硒鼓,原机粉,但打印机都一年多快两年啦,最近出现这种效果!请问是那的问题!
鼓芯中间也粘有粉,但清理后还是一样,刮刀也清了,充电棍上中间也有粉,跟鼓芯是对应的,是鼓芯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少放点粉 试试,有的粉放多了也有黑道

网友:
是充电辊问题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废粉仓是不是满了。

网友:
换粉试一试,,,,,

网友:
直接用个鼓试下,确定,是鼓还是激光器呀

网友:
清一下废粉仓的废粉(睇一下刮板是否正常)。应该OK。如还不行就换一个新鼓了。

网友:
废粉满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鼓问题

很多这种情况
1.废粉满了
2.一直没用  机器受潮了 不用怀疑 这很正常

网友:
根据小弟的经验可能是磁棒清理干净还有就是把充电辊换一个上次我也碰到过换过之后就好了!楼主试一下!!

网友:
把废粉倒掉就好!最好用手风器吹出所有废粉、漏粉!

网友:
建议加粉时最好都要把旧粉都倒出来.然后一定要清理干净一般就不会这样了.再来就是鼓坏得多.这种垃圾的三星的我以前搞过....很麻烦的.

网友:
你拆开鼓,将充电辊用酒精棉仔细擦一下,充电辊脏了,充不上电。
同时将鼓也清洁一下。

网友:
你要是拆过硒鼓的话,应该是没装好,(漏粉)!!
没拆过的话,应该是鼓长时间腐蚀了!换个,顺便清理粉盒的刮板

网友:
胶棍问题...

网友:
检查废粉仓,前几天我刚刚处理了一个,是废粉刮板老化了

网友:
检查刮板,清洁充电辊

网友:
硒鼓问题,拆

网友:
废粉刮板或充电辊

网友:
检查刮板,同时将鼓也清洁一下

网友:
把鼓拆开 粉全部倒掉 清洁所有配件  加少许新粉 先试下 就好判断问题了

网友(2010-02-25):
充电故,机器受潮,清洁充电辊,提高室温

网友:
你这个是上粉不好造成的,清理下粉刮估计就好i ,两块黑的东东是上粉过大造成的,你看下上粉辊吧,芯肯定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废粉仓满了清理下看。这个鼓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