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 跑C1

楼主(2010-01-12):
K8M800 跑C1 供电2.5V正常,供电管用3055换过, 开机 一长声报警
内存换过保好~
只有万用表求维修思路
谢谢
孤帆远影
是CPU座的事, 有两个孔烧坏了,下图右上角,不知道是管什么的,呵呵呵,没设备换~~~~废了
cpu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条试试
如果还不行看内存 供电 时钟等信号是否到位

网友:
内存时钟
测量内存槽的排阻
压北桥,U座。看是否空焊。U座最好撬开看看插孔是否变形
刷BIOS,换IO

网友:
用镊子对着内存槽刷一下 可能槽子里面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
搞了一块也是 M3的 AMD的 无复位 整不出来

网友:
看内存上边的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91 92 脚 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775针的主板跑D7,内存供点2.5V,1.25V、系统3.3V,,换个供电管,还是挡D7

网友:
1 判断内存槽是否坏 2 内存供电 vcc vtt vref电压是否正常 3 内存时钟 4 内存对哦nb桥线路打值判断。 5 北桥虚焊 或者坏 6 cpu 座子问题 1478坏

网友:
C1一般是内存卡。
看你的内存板够厚,可能是内存槽变型了。

网友:
维修宝贝
你这个问题是IO坏了,我前几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