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板老是股电容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2):
今天修一联想19液晶,换通用驱动板以后,驱动板上一电容使用1分钟就会鼓包,换了两个次都如此,此电容正极连接的是12v供电线路上的,但是驱动板使用的是5v供电,去掉它显示器还可以正常显示,请问谁知道此电容是否可以去掉,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哟

网友:
如果电容耐压够。极性没有接反没有道理用一份钟就鼓包的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我换了新的,爆浆

网友:
你的描述有问题,主控板仅用5V,12V空置不用,吧电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此电容没有什么意义是吧!我把它取下来了,拷机试试吧!谢谢

网友:
如果电压值正确,那一定是电容接反了

网友:
如果不要电容,板坏的更严重。建议换一个驱动板试试,也可以把电源板换了,有可能是电源板电压正常,电流过大。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那就量量电流吧

网友:
楼主可能只用了12V那组,5V的空载,那样的话5V肯定远超过5V了。

网友:
如果 那个 12V没用的 话 加个假负载 就是 对地接个电阻 功率大点的 多大 你 试试 再说算一下功率

网友:
只要电容的耐压值够,极性没接反就不会出现逆所说的故障。照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极性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遇到了,不是电容的问题,5楼说去掉还可以,其他的几楼都是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了,我每次改驱动板都把这个电容去了,或者把12V转5V的芯片吹掉就OK,我估计是改了驱动板之后只接5V到驱动板上,这样驱动板上的12伏估计是输出电压高了给电容爆了,或者12伏变成了负的了,这样都会爆电容。反正我第一次遇到爆电容后就把那个电容拆了,就OK了。

网友:
你用的是原机的电源板?看一下原机电源是几伏的,通用板一般12V,原机板就不一定了,12-20V 全有。

网友:
电压耐压不够,12伏的电压用16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