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 7154进系统鼠标可以用键盘按就死机

楼主(2010-01-12):
V星845PE 7154进系统鼠标可以用键盘按就死机。不进系统都没问题。PS/2的阻值没问题。

原来是时钟芯片的最后面两个脚短路了,咯铁过一下就好了。气死我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还是线要排除PS2部分的问题

测量一下键盘的供电,正常的话换一下IO

网友:
检查一下IO、CPU插座

网友:
换下键盘,,
试试

网友:
键盘换过。在BIOS里DOS下GHOST里都好好的。就是进系统才会挡机。系统装过了

网友:
不是吧,这问题有点怪。。。。希望解决后说说解决方法,学习学习。

网友:
跑完线拆IO或者SB

网友:
5V供电。I/O看下

网友:
很怪的故障......在DOS下一切正常,在Windows桌面碰碰就当机......字符模式和图形模式下I/O管理键盘有什么不同?请老师们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