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 特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0-01-12):
lg 17 液晶显示器 ,插上电源 指示灯亮 ,但不停闪烁 一亮一灭 ,电源开关不起作用。
查 :12v 5v 3.3v 1.8v 正常。与主机相连无显示,故障依旧。特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用替换法.... 多半都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有时按键板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请检查:1.开关电源的次级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情况
2.测量一下5V电压是否正常
3.主控板的MCU有故障

网友:
如果电源正常,那查一下驱动板呀

网友:
绿灯闪有可能是高压部分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