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进水华硕Z99N,怪问题

楼主(2010-01-12):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Z99N(A8N的板),说是不小心进了汤水,以后不能开机。拆机后发汤水的确进去较多,不过多数在键盘上,然后从IO附近流到了桥背面的位置,小贴片都爆浆拉,不过IO好像没有汤水进去。清洗了一下,吹干,把名显烧坏的件换掉,稍大点的芯片拆下清洁一下。完了测量没有短路,待机电流0。04A,开机可以点亮。装机测试,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烤机一天无大问题,第二天早上开机,发现进系统特别慢,在滚动条那里停留,大约20分钟才能进入系统。但是一但进入,再开机就一切正常。怀疑有些电容坏掉没有更换到,暂时没有处理。进一步测试发现一个怪问题,装上电池进系统,会常常出现卡机。去掉电池一切就正常。
再后来偶尔会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偶然按旁边一个键去触发开机。
重新检测一下,不小心表笔针不知道短接了那里,突然掉电,待机电流升为0。08A,再开机无反应。

现在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加了电池系统会卡机,是哪里有隐患没有修到还是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