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L1730s电源板其中两个元件的名称

楼主(2010-01-12):
新手求教LG L1730s电源板其中两个元件已烧坏,但不知这两个元件的具体名称,无法购买替换,初学显视器维修,在线等,望赐教,谢谢

网友:
左边的是电源IC,右边的是电阻,图片太小,型号看不见

网友:
不知道LZ的是什么故障?
我现在手上一个一闪就灭 望LZ回复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型号:LG L15MS-P。一闪就灭
望有经验的同志,回复下。

网友:
能否发一个清楚一点的图片。或者把芯片上的数字和电阻的颜色发上来

网友(2010-02-23):
电源IC是FAN7601 电阻: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