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C液晶对比度低,屏刺眼

楼主(2010-01-12):
今天修联想L17C液晶对比度低,屏白的刺眼.折开后没有发现电压正常.怀疑是程序的问题.
进入工厂模式后正常.
步骤:
先把显示器开机,再拔掉电源.按住MENU键接上电源,就会自动开机.自动进入工厂模式.
进入工厂模式后,色彩就自动正常了.保存,关机.再开机.修复.OK.
掉电

网友:
运气不错,这个实际上是24CXX的数据出错

网友:
重写数据也可以的

网友:
不知是不是所有的液晶显示器都是这样进入工厂模式呢?还有可不可以修复程序其它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