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我做主

楼主(2010-01-12):
朋友们在维修中遇到CPU座脱焊的不少吧,加焊、更换招数都用尽了。有的需要更换,苦于手头没有,要订货浪费了时间,无铅的哎真麻烦.....
现介绍给大家利用主板拆下来的CPU座子重新做上去的方法。
1:代换板子拆下CPU座并清理干净焊盘。
2:在清理干净的焊盘上涂上BGA焊膏,越少越好,厚了可以用硬纸板瓜下,但要均匀。
3:手工在主板CPU座每个焊盘上摆上0.76的锡球。
4:主板要架空不要和桌面接触,以免CPU座下的器件脱漏移位,用吹枪(不要带头)风开到最大,温度400,慢慢加热锡球融化和下边焊盘焊接牢固。
5:取废板上CPU座,最好焊盘是带针的,清空每个孔里的焊锡,露出小针来,用刷子稍涂点BGA焊膏,清理干净,不要把焊膏弄到针里面,防止焊上接触不好。
6:把植好球的板子锡球上稍涂层BGA焊膏,把清理好的CPU座,按丝线对准板子上的锡球,这样就可以加热了,带座子下落与板子焊好就可以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我成功修复旭日150,方正R350N等。

网友:
强悍   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吧!一个座子也就几块钱。为了它而大费周章,不值得

网友:
我自己一般直接换,万不得已也是在座子上植球,很容易,好定位,锡球不会乱跑,不明白楼主为何喜欢在板上植球呢,练技术?

网友:
在座上植球,加热时锡球会漏下去,堵到CPU的针孔里,使CPU装不上去。

网友:
早些年用过,很不错,我是用在台式机上的,但是要求CPU座是空心的,不然把座上刮下来的时候伤到座,直接影响成功率,说说你搞775的吧

网友:
旧座子植球?你可真会省钱,买一个要要不了几块钱,有这工夫又可以修一片板子了

网友: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告诉朋友们,CPU座是可以这样换的。

网友:
那天淘宝联合快递一起罢工,我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
不过还是要感谢LZ的热心!

网友:
我想问下弄CPU座子。。和做桥的方式一样吗。。

网友:
买的有球的座子和做桥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