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提示“BIOS' clock isn't normal ”咋办?

楼主(2010-01-12):
电脑运行程序时提示“BIOS' clock isn't normal ”咋办,如关闭就自动退出?

网友:
系统时间是不是设置错了,改正试下,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了。

网友:
BIOS 时钟的问题?

网友:
改一下时间 就好了啊

网友:
改时间没用,放电也没用,最后重装系统才搞定。

网友:
注册表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