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进水的机器,,待机电流在0.16,只有3M和5M,其余的电压都没出来,测62501的57脚只有15V的电压,1631的22脚有16V左右的电压,23。7.28.等几脚都有相应的电压,,在论坛上看了都是经过电阻和一个二级管道57脚的,,,在主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点线图也下了,可是打不开,,,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请传一份上来,,谢谢

网友:
上传一个点位图,和图纸,论坛上也有

网友:
先解决短路,调动你的知识、观察力和经验,争取短时间内找到短路点。此机是经典机型,资料充足,应该能修好。

网友:
是不是南桥短路了啊

网友:
先把短路的排除再解决别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负载有短路呀,

网友:
这个板子的待机电流有那高吗   大概是0.04A的啊  肯定有短路  待机的时候是有4个电压出来的

网友:
待机偏高了,短路了,解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