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楼主(2010-01-12):
ACER 4520刚接到机时,待机电流是0.01A 按POWER键,电源灯一闪即灭(触发时电流时高时低,随即回到原位),此机是用AMD S1 638接口 TK55的CPU ,拆机后不上CPU可以开机,但上了CPU就会一亮即灭,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是CPU供电电路部分的故障,因为没有假负载的缘故,只能从最简单的开始,拆下CPU的上下管测都没有问题,CPU供电的电源芯片是OZ826LN,R手头上也没有,只好订了两块回来,换上还是不行,心想是不是I/O?(不上U开机可以,但无法按POWER键关机)这回可晕了,看来没工具还真没办法,只好再订个I/O 和假负载,换完I/O上U开机也是一亮就灭,上了负载再测各项CPU电压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发现内核电压的对地阻值过小,拆下与之相连的贴片电容是有一块短路(330的电容),换了220的上去,上假负载再测,各项电压是正常了(此时待机电流是0.01A,开机后是0..33A),上CPU还是老样子,请教各位是U的问题还是还有别的问题(手头上没有另外一个CPU)??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呀

网友:
说到4520多少有点心得  这款机器待机0.02 不上CPU触发电流0.15   装上CPU才有核心供电的     核心供电应该是1.3v

网友:
内核短路会不会烧CPU呢?客人是前晚正常关机,第二天就开不了机

网友:
LZ也该提供点电流是怎么跑的嘛,都不说清楚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块CPU试试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CPU坏的可能很大,你找个替换一下

网友:
订了块新的回来还是不行

网友:
现在开机不上假负载,内核也会产生1。55V

网友:
amd 的tk55 的cpu喜欢坏,我在修华硕的机子时也是这种cpu,也坏了,现象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我现在也在修一台, acer tm 4520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外接电源一触发电流跑0.3A 就掉电,我
急需用图纸,可是下载分不够,谁有图纸的给小弟发一个,感激不尽。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