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如何强制上电

楼主(2010-01-12):
一台康柏V2000(不是DV2000,AIT200M北桥+ATI400南桥+AMD745CPU)。。开机待机电流跳一下0.001。。又变成了0.000。。MAX1999可以正常输出5M,3M,。。测量发现两个USB口的供电芯片都烧掉了,拆掉之后USB供电不短路了,但是电流还是跳0.001>0.000。。。5V,3V,1,8V,2,5V阻值没有短路。。南北桥小电容的阻值也没有明显短路的迹象。。已经量了2天了,实在是没有头绪,想加电激一下,看会不会爆掉哪里,把它置之死地而后生。该如何实现强制上电,这款机子的IO是PC87541。。开关按纽3.3V直接进入IO,然后由IO输出DNBSWON#信号送南桥。是否直接把DNBSWON信号触下地就能实现开机上电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USB都烧了应该南桥也会坏,下了南桥试试,USB直接进南桥的,可能伤到南桥了。

网友:
按开机键看DNBSWON#是否有跳变。如有跳变,南桥虚焊或损坏,无跳变,87541损坏。南桥的DNBSWON#接地开不了机的。为什么不从看机按键上接地来开机?

网友:
南桥挂的机率比较大,更换一个。

网友:
笔记本没有强行开机那说~ 你要想烧就往你拆的那加个5V烧烧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好了

网友:
排除短路以后还不行就杀南桥吧

网友:
今天把南桥和IO都换了,还是一个样。开关按纽那里电压3.3V有跳变的。。我自已觉得可能就是哪里有个小电容软击穿了,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怎么会没有强制开机呢。。论坛里就有个这样的贴子,只是那个是SONY的。。不知道HP如何实现。。贴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D6%C6%BF%AA%BB%FA

网友:
可以把5V电压加在USB的供电脚上试试,看不会不烧到问题,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最好测下全板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还有这个芯片边上的电容,应该能找到问题。不行再发上来一起研究。

网友:
同意二楼,看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