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TCL左、右边全弯了

楼主(2010-01-12):
各位师傅们,我有一个疑难问题,有一个纯平显示器是TCL的,型号是mf786x,问题就是下面的这张图片,原来弯的比这还厉害了,坏了一个阻尼二极管,换了,就成下面的样子了,可是,水平往左右两边不可调啊,调到100,还是老样子啊。工厂模式还是如此,tip122也换过了,还是没有变化啊!!!谁知道这种显示器是哪里不对了???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行幅及枕型校正电路

网友:
逆程电容看一下。我修好一个是逆程电容的问题。

网友:
你先把行幅电路修好再说吧

网友:
上图还是有枕行失真,测一下忱效三极管C极的电压,正常是在15V左右,如果测高于20V以上,说明枕效的静态电压没有,造成行幅过小,同时伴有枕行失真,说明枕行交流信号传递还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的行电压异常 ,过高了,应该重点检查一下逆程电容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TIP122旁边的电感看哈

网友:
先看看升压没有哦 好象二次电源都没有升起哦  如果有升压就查中点电压 看看是不是没有降到 中点电压一般20V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同意,与行幅及校枕电路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