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L写程问题

楼主(2010-01-12):
乐华2025L的写程说明书上都有写:写程时选64K,且每个2025L程序都是64K.  但我买的基地的编程器,提供的2025L程序都有100多K,不敢写程,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文件格式不一样,,,

网友:
谢了!可用RTDTool直接加载写入吗?不会把板刷坏了吧!

网友:
按照PDF说明上的方法写,不要把不同板的程序错写一般不会写坏的。

网友:
我有一张乐华RM3251C经过3次写程序后就不开机了,乐华RM3251C是新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