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 -MX400 显卡黑屏

楼主(2010-01-12):
昂达GF4-MX440 8X 64M  DDR显卡黑屏故障;像为 :在安全模式或不装驱动程序时都可以正常登陆XP系统,只要一装上驱动,可听到系统正登陆和关机的声音,但没显示;即所谓的黑屏故障。注:装上驱动后,偶然可以正常显示,只要显示正常则一切正常(一般只在刚装好驱动的一两次才可以正常显示,若显示不正常,在开机的检测介面即连主板BIOS信息介面由始至终都是黑屏)。
此显卡的2只供电场管是STU3055L ;请教各高手如何解决。
特注:此显卡无论换在哪块正常的主板上都出现上述黑屏现像,所以百分这百确定故障在显卡本身。

网友:
看一下外观电容有无损坏,供电管是否不良

网友:
芯片坏了,换芯片试试

网友:
两位、谢了!
电容没坏、没有该场管,所以无法代换试用;

如果是主芯片损坏,一、没法找该芯;二、没有专用的拆焊工具台及焊接工艺;
看来没法自己动手修复了,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液晶啊,,可能分便率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GPU看能不能好一会,如果能的话就是GPU虚焊

网友:
如果你不会查,就直接换掉供电管

网友(2010-03-14):
看来只有乱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