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笔记本液晶屏暗 已修复

楼主(2010-01-12):
客户描述:机器买了一年多,偶然出现过屏闪现象;
故障排除:通常造成液晶暗的原因是由高压板、屏线、背光灯或主板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损坏而引起的。将屏幕拆开,首先用根背光灯管接到高压板上进行替换测试,灯管没有反映证明背光灯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高压板发现主板端没有有电压输出到高压板上。证明屏线有问题。经检查由于屏和主机的地方有处装饰用的塑料由于长期的开关而造成屏线磨断,导致主板无法供电到高压板上。用刀片将屏线两端断开的地方刮开,用漆包线将屏线断处重新焊接问题解决。

网友:
背光这一块一块都比较好搞定,用排除法,一般确定问题后,要是断线,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 屏线  不好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