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到HP NC6220,开始是死在开机图面,更换南桥可以进系统,装机叫客户过来拿机时发现无线网卡不能用,按无线开关无反应,但可以认到无线网卡,就是提示无线网卡没打开!重新装系统、更换无线网卡都不成,大家说这是什么问题。

另求这机图纸,注求HP NC6220图纸,与NC6230不同。

网友:
仔细检察一下是不是做桥的时候碰到附近的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BIOS设置了啊

网友:
无线硬开关打开了么??

网友:
如果太麻烦,就给他一个PCI的无线网卡吧

网友:
硬开关没打开吧,  不过可以强行打开,  在无线网卡上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波板的话,就是打硬开关无反应

网友:
是不是楼主驱动没有装好啊

网友:
忘了告诉大家,更换PCI槽,再次重装系统可以用了。原来那小弟装不进系统没有重装一个,后来自己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