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5黑屏处理成功(新手多指点)

楼主(2010-01-13):
1)首先用U盘dos启动制作工具HPUSBFW格式化USB盘, FAT 格式,

2)下载BIOS ,并复制*.BAT  LASHIT.EXE和BIOS文件(*.fd文件),根目录中。重命名的fd文件为ZG5IA32.FD和*.BAT为ZG5IA32.BAT ,这是很重要的。

3)把BB关闭,确保两个电池和AC适配器连接。按住Fn+ ESC键不放,开机—按下电源按钮。松开FN+ ESC键几秒钟后,电源按钮会闪烁。然后按一下电源按钮。BB现在开始启动的BIOS的flash(刷BIOS),在任何情况下不中断它。又过了一段时间的电源按钮会停止闪烁,并后不久将重新启动。耐心等待。

在BIOS已经闪现,所有的设置重置为默认值。

4)成功恢复。

注意:刷BIOS的中途不能断电。

不好意思,故障现象表现如下:
bios被修改后,开机黑屏,只有开关键灯常亮,其余灯开机时一闪而过。

网友:
这台机器是不是非得刷BIOS才能修好啊,LZ应该先说说这样操作的前提,有很多现象是一样,而故障不一样,如果贸然去刷BIOS,一旦误操作或处理不当,就麻烦了

网友:
看的晕头转向的,黑屏了怎么还能刷BIOS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咋来的   很好用   谢谢

网友:
只是还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能讲解下吗?

网友:
这不能用编程器刷吗? 这么麻烦, 都看不懂

网友:
哦  盲操作啊  我看了两遍才看懂

网友:
比较牛啊,昨天也刚修一台ZG5的也是刷BIOS的,看来这上网本爱坏BIOS

网友:
楼主的经验太好了。今天修好了一台ZG5,按照楼主说的步骤大约2分钟后开机LOGO 出现了,但进不去系统,出现的是DOS。看来是机器中了某种病毒造成BIOS损坏。机器已经修好。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错就是这个办法,真的管用呀

网友:
楼主谦虚了,ID是新手 但技术是老手了呀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黑屏的ZG5。也是刷BIOS好的。用组合键刷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这几天正在找这个方法!因为宏基的这款机如果重启时外接了USB设备,BIOS一准会坏掉!

网友(2015-11-24):
按你的方法认真的做。奇迹出现了电脑点亮了,重启后电脑正常运转,为我抢救回来一个小笔记本电脑,省了维修费,谢谢了,【迅维】网好,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
楼主真是好心人啊